945GM 能否用945GME 替代?

楼主(2010-10-20):
前者短路,能不能用后者代替?

网友:
可以的,放手去做吧                               怎麼不負責任了,很明顯的GME的可以代替GM的,拿出事實根據來批評我才接受,

网友(点评):
信口开河 不负责任

网友:
965GM去取代965GME后开机不显示,数码卡都跑完了,

网友:
说卖芯片的说不可以

网友:
哈哈,我知道855GM和855GME是可以通用的,你这个就没试了

网友:
855GME可以代替855GM

855GM不可以代替855GME

网友:
这个我上次换过没好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应该不可以,没试过,一个是独显的北桥,一个是集显的北桥呀

网友(点评):
不是吧 请问哪个是独显啊

网友:
问问卖芯片的人 他们应该知道

网友:
945GME  不支持Pentium 4/Celeron D处理器 如果碰到
低端的cpu 你就挂了

网友:
GME能代替GM的各型号一般情况下,反之不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个独显哪个集显?那945PM 是干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