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天运L208R 不触发

楼主(2010-10-20):
板号:L50IIO
待机:0.05A触发后电流上升到0.07掉至0.05
维修过程:
1.首先测EC供电,时钟,南桥时钟正常;
2.翻了一下图纸,里面有时序图;那就一步步来吧;

3.按照时序图,测到按触发键,+5VS电压不出,

从图中可以看出,+5VS是由+5VA通过PQ8(N管)转换而来,N管UG>US导通,实测VG=3.3V左右,所以+5VS不出。
测+3.3VS_ON正常,VIN_SW不出;

4,测得VIN有,+3.3VS_ON有,Q26 VD=3.3V左右,
5.更换Q26。故障解决。

网友:
占个沙发啊 楼主把个不开机的故障说的如此的简单 牛啊

网友:
你表达,不是很详细让大家看的很费力,主要是些基础差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但能发上来还很谢谢

网友:
基础差就要自己多学习了.呵呵.这个很好懂啊.楼主解释得很清楚.图1 PQ15导通,拉低PQ9G极电压.PQ9截止.PQ8 G极则为高电平,导通.5VS电压出来.如果没有VINSW电压.则PQ8 G极一直为低电平.PQ8是截止的.也自然无5VS了.图2,Q25导通拉低Q26 G极电压.Q26导通,输出VINSW.

网友:
第2幅图这样说VIN有 Q26 G为低电平 P道沟 第电平导通  实测D 应该是高电平正常!

就是不知道LZ那Q26 D3.3V左右是测到的还是理论值!根据分析 应该是理论值 不应该是测到的,如果测到的就属于高电平了,就正常了!

网友:
请问社么是EC供电。。。该怎么测的啊

网友:
把它的图纸一起传上来多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分析的很好,容易懂

网友:
图纸基地也得下的呀。我也是基地下来的,一定要感谢基地的同仁呀。都是热心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开机芯片

网友:
哎,自愧啊,看看楼主和坛里这么高手们。
差的太多了,连时序图都不会看。

网友:
神舟这种掉电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一般都是哪路电没能正常产生造成的。有时序图就更好弄了。碰上不走码,不过内存,显卡的,呵呵,有时候就不一定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