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 怎么测量

楼主(2010-10-20):
开关电源上的变压器 怎么测量 是好是坏 一端是4个脚针, 一端是2个 怎么才能量出变压器上有没电压
电源

网友:
在变压器上面一般都测不到吧,都是在整流之后才测得到电压,两个脚那边初级四个脚那边是次级。

网友:
变压器上测量需要交流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