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P亮一会黑一会!

楼主(2010-10-20):
      一台三星T190P显示器开机亮一会黑一会,仔细一看原来是数字模拟两种信号一直在切换,导至的黑屏,怀疑是程序坏了,谁有这种机器程序发份给我,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在论找了没找到这款型号的,谁手上有发上来共享下,在此多谢了!

网友:
有你也写不进吧,哪种编程器可以写原装驱动板的(EXCEPT 三星)

网友:
我用的是580U编程器,三星显示器刷了几台都可以刷进去的!

网友:
我之前的回复看错了,我好奇的是除了三星,还有哪个品牌的可以用通用编程器写?象PHILIPS,联想这些可不可以。

网友:
三星这款一般都是按键导致的 来回切换

网友:
同意楼上的换按键板

网友:
同意按键的问题,,先换下按键,再刷你的MC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