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

楼主(2010-10-20):
请教一个问题775的假负载不装在主板上时,上面第一行从左到右第2,3和下面一行地是直通的吗?这是VID信号部位的图。

网友:
是的这就是上假负载的出来CPU供电不同之处。我们人为的把VID接地之各PWM芯片就认为是CPu发出了VID组合从而产生CPu 供电。

网友:
谢谢回答。那么也就是说不能用它来测VID的对地阻值了?至少VID2,VID5是这样?期待回答。

网友:
测电源IC相对应的脚也可

网友:
高手收藏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