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ps-250kb 无PS-ON,5VSB

楼主(2010-10-20):
一个dell nps-250kb电源,绿线,紫线无电压,300V正常,初级用了两个IC,1004CL和200D6,待机电压是由哪个IC提供的呢?

网友:
回复1200图片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从+5VSB处入手,看是哪个变压器输出的再找该变压器初级线路不就找到了吗!

网友:
查待机电源 变压器和 辅助开关管 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