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x7000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20):
今天就一台hp的nx7000开机一切正常。但只要一进系统到桌面的时候就不显示。安全模式显示正常。只要把显卡驱动一驱就进桌面就黑屏。系统做了好几个版本的都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你如果确定显卡驱动装对了 那么应该是显卡有问题了 加焊不行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N卡,加焊一下好的机率90%.

网友:
  如果确定系统没有问题 看看bios

网友:
确定:显卡问题还是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