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0):
求教老鸟教量产教程,谢谢!

网友:
这个是不是所以U盘都能做的。都是USB-CDR格式

网友:
这个是金士顿3S6691芯片的才可以,里面有好几个,所以求个教程

网友:
3s的兼容性并不出众,要做usb a cdrom 还是远smi吧

网友:
[size=3]1、[b][color=#00ff]准备工作[/color][/b]:量产第一件事就是先用最新版芯片精灵(ChipGenius)检测自已U盘的主控型,做到心中有数,再根据上面的链接下载量产工具。再根据主控型号在站内搜索一下,多看几篇量产教程。做到心中有数再动手。
另外量产前要先备份U盘的数据,因为一旦量产就会破坏U盘上的所有文件

2、[b][color=#00ff]操作系统[/color][/b]:因为量产工具的读写需涉及到硬件方面,所以尽量不要用精简版的系统、不要用Windows7等新出的系统(随着时间推移会改善)。最好使用WinXP、Win2000等32位操作系统。[url=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99332]量产的时候要用管理员权限[/url];还有群联方案的需要安装网络协议。

3、[b][color=#00ff]杀毒软件[/color][/b]:量产前最好先关闭杀毒监控,因为有个别量产工具会被杀软报告是病毒,不然会量产失败。站内有会员关闭金山毒霸后量产成功的案例。

4、[b][color=#00ff]USB端口[/color][/b]:不要用USB1.1的端口,像群联的量产工具就不能在USB1.1下量产。[url=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1008]也不要用USB延长线[/url],尽量把U盘直接插在主板的USB口上

5、[b][color=#00ff]工具版本[/color][/b]:每个主控方案的量产工具都有很多个版本,量产前最好多看看会员的量产经验,看大家使用的是什么版本及注意事项。下载量产工具的时候认真看发布者写的说明。有时量产失败可以换其它版本再试。

6、[b][color=#00ff]设备冲突[/color][/b]:量产前先拔下其它所有USB设备,不然有时会造成冲突。比如USB集线器、读卡器、USB鼠标等,当量产的U盘与这些USB设备在同一组端口时,就会引起冲突,有时还会使量产成功的U盘无法启动电脑。解决办法就是换插到别一个USB插口。

7、[b][color=#00ff]驱动问题[/color][/b]:现在USB设备非常多,而且许多都要安装自已的驱动程序,这也会引起硬件驱动的冲突。比如USBest、安国等量产工具在使用的时候都会安装自已的驱动程序,以便于完成对U盘的底层读写。如果这时电脑里存在其它USB设备驱动,可能会造成安装失败。解决办法是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或换一台电脑再试

大家碰到量产失败的时候先检测一下上述事项,说不定就自已把问题解决了
先总结这么多,欢迎各位MyDigitER补充......

作者:发骚友[/size]

相关:
什么是U盘量产工具?量产基本知识
[url=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230]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5230[/url]

与U盘启动相关的BIOS设置说明图解
[url=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831]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8831[/url]

搜集的一些U盘量产工具使用操作说明手册
[url=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887]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5887[/url]

网友:
劝1楼的朋友放弃3S,我有1个U 盘也是SSS6691. 鑫创的主控. 搞了好久才量产成功.

量产OK了后. 很多主板都 启动不了, 兼容性太差了.

用MP2.162的量产. 先在INT里面乱选1个, 打开MP2.162量产软件. 点CARD INFO.

查看CARD INFO

依据 CARD INFO 来配置修改INI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我给你找找,就是不知道试用不。

附件

网友:
忘了说句,量产工具很重要,最好在xp下进行量产

网友:
谢谢7楼的朋友

网友(2010-11-23):
很想要啊  太贵了

网友(2010-12-27):
看来还得多学习教程啊要不一不小心U盘挂了那就欲哭无泪了

网友:
我用2250的还好,比6691的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