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754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10-20):
一台联想台式机 NF2 754精英的板子 开机风扇转一下
不插pin4 12V电源就能加电  电源风扇转  但CPU风扇不转
在板子上量CPU供电每一相对应的三个MOS各个脚 对地阻值都一样
拆了两个MOS下来也是好的  MOS管太难拆了
是继续查CPU供电还是其它的?

网友:
全下了。有不良的也不行

网友:
测CPU供电的场管跟PWM芯片如果没有短路的就加焊一下桥吧,NV的桥空焊也会掉电。

网友:
你只需要把CPU的三相供电电容全换了不行了(换12V的那三个电容就行),很简单吧,但很有效的。修好了就回复一个哈

网友:
管子有时测不出好坏,要换过才知道,照你说的情况就是CPU供电有短路

网友:
插12V就保护了。你这个应该是有电压短路,

网友:
4pin 12V 对地阻值怎么不断变化?不管是黑接地 还是红接地 一开始是负的 后来变到+800 还在不断增加中

网友:
应该不短路吧?

网友:
先把管子换了再说

网友:
上了CPU就保护
不上CPU能加电 但CPU电压只有0.45V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的还不够详细哎。 是上CPU并且插12PIN短路 ?还是不插12PIN也短路?

网友:
12v电容坏了  也掉点的

网友:
上CPU并且插12PIN短路  原来CPU是3500+
换了个X2 3600+就能加电 但CPU电压只有0.7V 主板不亮
换了主板 两颗CPU全正常 都能点亮

网友:
查一下ic,看看正常不!ic坏也可能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