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怪异的辅助电路的故障(已修复)

楼主(2010-10-20):
今接一杂牌电源。无辅助五V。找一参考图。前级C3866完好。没有发现问题。插电测C3866的基极时,就启动了、(绿线已经短接)当不拔掉电源线。再次短接绿线还是可以启动。但拔掉电源后就不能启动。再次插好电源线短接绿线。用表笔一端接地,一端再次接触C3866的基极,还可以触发。。本人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怪事。有修过此故障的高手请支招。。。。。。
感谢各位高手支招。问题已经解决。R14是用两个500K的电阻串联的。其中一个已经开路。用一个1M1W的电阻换后电源启动正常。再次感谢!
掉电

网友:
hfgjinggxj
的帖子
检查R14,C29,DT,R11,主要是R14电阻是否变大。

网友:
这故障很明显是启动电阻坏了
查一下3866 B极电阻 几个串联的,一定有坏的
有元件的话全换掉包好

网友:
不排除C3866开关管性能不良。。。

网友:
启动电阻有问题,查一下R14即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