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重启问题

楼主(2010-10-20):
型号   ECS 965PLT-A
故障    开机不显示
问题     系统总线电压没有
解决    换时钟IC
机子是修好能显示进bios,可是装上去居然进不去系统,插独立的显卡也一样。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在官网下了bios刷!这下一刷就好,可问题又从天而降,居然进系统正常关机后马上就重启,要关机还得长按着开机键。于是在基地搜呀搜,看到好多DX说是在bios里有项电源管理把它关了就好,找到那项关了还是不行。于是还得查电路,心想不会是IO有问题?五分钟换好还是这样,简直晕倒!系统也重装了,在换了个版本的bios刷进去还一样,搞了半天没弄好,就叫客户先回去,等明天给结果。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修过类似的问题,请指点…

网友:
有没有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修到过南桥坏的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嘛    以前修过一块这样的问题

网友:
内存和IO都换了,还是不行。客户催的急今天就给换板咯。此板不知还能否修好…

网友:
还有就是我发的帖子前面的图标怎么是灰色的呀?别人都有颜色呀,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刚遇到一块945GC的杂牌板,现在也是这个问题,换了IO,刷了BIOS,故障依旧,明天再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