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gabyteM2VLE-RH无复位

楼主(2010-10-20):
gigabyteM2VLE-RH主板AMD2的IDE上有复位   PCI  及其它测试点无复位,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修哒,把测试方法忘了,那个大哥可以帮下

网友:
有不有人知道啊

网友:
PCI上面都没复位应该是全板没复信,一样的查两个PG呀测CPU假负载上面如果有Pg说明VRMPG正常了,相ATXPG跟南桥的条件。

网友:
其他地方有复位吗?

网友:
只有IDE上有  其它的都没有

网友:
先看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NB供电管的电压不正常吧把连个都换掉

网友:
试下,好像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IDE 1脚是复位有 PCI A15要是没有 应该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