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修好了几条,不能带跑的内存

楼主(2010-10-20):
有几条不能带跑的1代内存,一直没有舍得扔,今天试修一下,整好了三条。
方法是:把严重短路的片拆掉,然后带跑,跑红的片也拆掉,把坏的片全部补齐再测试。
现代与威刚的代换很好,有一个E开头的条子,用现代代换不行。
现代
方法
安信电器商行
那个是耳必达的颗粒,你是带E的。

网友:
兄弟不错,我还不会修呢

网友:
DDR1的我师傅用万用表都能杀好一部分,我就是搞不来,
我必须要BOBO机和RST软件搞才搞好。基本100%成功。出开ECC条和补位降位的。

网友:
你怎么测它严重短路啊???
安信电器商行
DUI 对地2级体,VCC

网友:
现代与威刚的代换很好,有一个E开头的条子,用现代代换不行。
这两种牌子的块能互换吗?是不是?

网友:
板子坏了查起来头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