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别像我一样走弯路!

楼主(2010-10-20):
        前天接到一台HP CQ40的机子,拿过来时插上自带的电源适配器按下开关便会马上掉电。刚开始我以为是短路将板拆下,量一遍电压的阴抗没有短路的。再将电源插上去却可以亮机,本以为自己又捡到一条死鱼哪想到一分钟后又掉电了,再按开关又马上自动掉电了。这时心里晾了一半,后为用自己的可调电源按开关一点反应都没有,以为自己的电源坏了拿别的机器试却又是好的,这时一时半会儿想不通了。后来我再网上查了一下原来这个机器有个隔离保护电路,非要改装才行。那行我又改装了一下我的电源OK可以了,但是还是有时候按开关马上掉电,有时候有可以亮机只不过过一会儿就会掉电。这就把我搞不懂了,后来我就开始量各个电压均正常没有发现电压偏低的。这时我再想为什么用的我电源开机的次数要比自带的电源次数多?这时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去找了一个新的电源适配器,按下开关一直没有掉电过。这时我才恍然大原来一直都是这个电源在搞鬼。后来我仔细想想,这个机子都电压和电流的要求都非常高,如果出现电压过高和电流过大的现象便会自动掉电,以保护主板不背烧坏。而我们的可调电源虽然电压相对稳定,但是电流有时候或者过高也会导致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值得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只是希望大家再遇到我这样的问题是先换换电源再说!别像我一样饶了那么大个圈子!

网友:
梧桐叶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的电流表就是这样 电流显示灯有时候 常明 搞的自己经常误以为短路

网友:
CQ40就是要用原装的适配器 呵呵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另外 电流调小了才可能掉电 调高了有什么副作用吗

网友:
我感觉HP和DELL的电源检测都是有点变态.看那板子做的上BGA我都心疼,太薄了

网友(点评):
有同感,从不敢拆BGA

网友:
有看到这帖子..回下.带检测脚的电源头可以买几个备用嘛

网友:
电源头可一定要买好了,楼上说的极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不是检测脚的问题吧 有的时候 电池没电了 也会这样的 充电电流太大 也会掉电的

网友:
是可调电源的功率不是太大了
   造成的·····

网友:
买个头就行了啊

网友:
有这种带检测的头卖吗,现在碰上这种机器挺多的。

网友:
经常因为电流源线断了而以为不加电的飘过。。。

网友:
晕啊。我前几天接到一台CQ40上硬盘掉电,不上硬盘不掉,好像跟电源没什么关系,可调电源也一样,最后在基地发帖子,折腾了半天没弄好,让别人换板子了。

网友:
是啊,这种机子,以前也修过,电源口中间有一个针的,HP的可以会出现不触发,或触发掉电的故障,而DELL就会出现不充电的故障。。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那个适配器是用1小时候就会断电  ,在加马上又断电了  ,等适配器冷却以后,故障反复 。

网友:
稳压电源电流过高保护的现象很明显的,如果你的机器电流超5A的话,肯定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有专用的电源转接头的

网友:
HP的大口带针的适配器是要原装的电影的,不只是CQ40是这样的。

网友(2010-12-04):
6535s 的diy电源头 怎么改呢,加多少欧姆的电阻,还是别的方法呢

网友:
本来HP的机器对电源的要求就非常高,LZ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飞跃笔记本
的帖子
不知道大家碰到适配器坏的怎么和客户或者同行交代哦,是不是都是瞎忙,一个子都赚不到呢

网友:
这个机子就这样,要原装的,不是原装还有可能烧板子的哦,呵呵呵

网友:
电流小 带动不起来掉电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