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394是什么芯片。有什么用途的

楼主(2010-10-20):
请教大家1394是什么芯片。有什么用途的谢谢

网友:
用途就是一个扩展接口定义。

网友:
没什么作用。貌似是数码产品的接口?

网友:
            基本无大用    一般情况下可以不考虑  - -

网友:
电脑扩展接口,一般用于视频采集等

网友:
计算机接口IEEE1394,俗称火线接口,主要用于视频的采集,在INTEL高端主板与数码摄像机(DV)上可见。 IEEE 1394,别名火线(FireWire)接口,是由苹果公司领导的开发联盟开发的一种高速度传送接口,数据传输率一般为800Mbps。火线(FireWire)是苹果公司的商标。Sony的产品称这种接口为iLink。

网友:
就是外接数码相机的  数据线的,  就像USB的作用一样的    不过就是接数码这类的设备

网友:
视频采集专用的,在USB1.0时代还有优势,现在用的少了

网友:
很少用的 基本做装饰用

网友:
在USB2.0没出来之前是一种高速接口,多用于视频采集

网友:
一般DV用这个接口,佳能1系列的相机也有这个接口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用

网友:
目前很少用的  就一些数码产品用

网友:
百度一下OK。。。。。。。。。。。

网友:
一个普通的接口而已。没什么大不了。一般人用不着

网友:
没什么用,不想要可以拔了

网友:
串行数据交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94一般是用来连接相机与DV的高速接口,传输数据比USB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