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更换110MT 白屏?假货?

楼主(2010-10-20):
一台DV3000,半年前修过,加焊OK,G7200 945的板,今天又回来了,开机电流到1.0,不显,买了个110MT,上上去,电流跳变到1.45,屏亮了,但是是白屏,按键盘可以调节亮度,键盘可以重启,外接不显,拔掉LCD接口线,外接显了,满屏格子,看不清,也没报警,把显存也加焊了一下,还是不行,是不是V3000和MT110,不兼容啊,还有个问题就是之前这个G7200的主供电电感打对地阻值0欧,就以为是显卡坏了,现在换了个110MT供电电感阻值只有4欧,是否正常?我记得修好多V3000,阻值最少有十几欧呢?不解,求高手多多指点?难道这个显卡是坏的170大洋啊?
感谢各位的帮助,己经修好了,无铅当时拿来,有亮光的珠子,有粉白色的,可能植珠没植好,焊上去白屏,能调亮度证明显卡是好的,确实是好的,今天,重新加焊,OK,直接进系统,然后又出怪问题了,一进系统一分钟花屏,用驱动天空,什么的,干掉,重装驱动还是不行,心想,本身是坏的吗?难道,不信,安全模式,可以,加载32真彩色就花屏,大家肯定以为是显卡题,然后我又换了个系统深度15.0的,自带驱动,OK不死,也不花,没想到客户拿回去,自己又重装,一装装系统介面又死了,花了,,我又给他装回我的深度15不花,不死,一切正常,细仔看是驱动的问题,这个驱动带VN控制面板,调节显卡各项功能,而死机花屏的系是不带NV控制面板的调节的,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如果换110MT花屏,看下驱动是否对!要么换VN原装驱动,不要用系统自带的,现在一切正常,用了七个小时,原来G7200 70多度,显卡温度待机49度,看电影,54度,非常稳定,终于搞定了!

网友:
本来就有坏的

网友:
谢谢版主,看来是显卡坏了哦,晕,被黑了,还能退吗?下下来重新植上球,发回给他行不?不知他干不干?叫它再发一块来,我亲自到华强北买的啊,实体店都有

网友:
  上机不保的 这些都是他们的理由啊 好比昨天买的机器 今天进水了 能给你保吗

网友:
不保。去告他。呵呵。叫上工商 315 110 全部打电话叫过去。呵呵

网友:
曰,我淘宝上买的10版110MT,现在的价格是230呢,你才170拿货啊.

网友:
贪便宜就要小心了!不按正常价格出牌的肯定是有问题的芯片。另外上机前可以打下BGA背面电容也可以大致判断的。

网友:
是不是显卡焊接有问题哟,我换过110MT没问题的

网友:
我换一片110MT电流慢慢升到1.8不亮机掉电,被人家黑了

网友:
大家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呀
上机不保的呀 一个就200 太贵

网友:
我也换个这个版本的显卡 两个机器都正常 使用的也还行 楼主是不是被黑了啊

网友:
110MT  7200T  7300T 7400T  只要是 全新的 不是测试的 你在焊之前必须要 烤显卡芯片要不然焊的时候很容易起泡 或者莫名其妙组织变小。

网友:
谢谢各位,看来没办法换了。。。被黑了

网友:
110MT的没这么便宜的吧,像这种贵的显卡一定要看好,别为了省几十块而亏的更多。

网友:
也许是买的无铅的 没做好  能白屏 一般芯片坏的不多 建议你重新再来一次 再说了 你没做好也不能全赖人家芯片不行, 希望你为了那170 大洋的成本 也再来一次 也许会有惊喜,做的时候认真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在来一次

网友:
就是重新做一次  一般的商家还是有诚信的,你基本找到好点的商家就不要换 我就是这样 时间长点大家都熟人了  买东西稳当些

网友:
我很想知道这11OMT是怎么辨别真伪的!请哪位高手出来 晒晒经验

网友:
阻值4欧正常,只要不是0欧就行,外接花屏还是你显卡的问题,可以再加焊试下,不行的话显卡芯可能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110MT显卡170明显价格偏低,目前我鉴别110MT显卡一是看镜面,二是看胶,镜面如果是亮白色的,应为打磨的,正常的应该是偏蓝紫色,110MT的胶应为淡色,这个淡是相对于老版本的7200,7300等显卡。如果其中有一点不符,应为假

网友:
买芯片,要找可靠的供应商,不能靠便宜。!!

网友:
估计是做上去的芯片太潮,把芯片做的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换了片110MT 230买的,换上去客户用了一天就出现白屏了,我晕上家也不给我换啊,我只有亏了哦,机子还在我这儿得

网友:
楼主的110mt芯片上的字可否用酒精擦掉,能擦掉就是假的,真的是用激光刻的,你可以试下你拆下来的那个7200 ,上面的字用刀片都刮不掉

网友:
我买到过好多假的啦,asuaz99原装是703 ,买了新的703 装上就是不行,连着2个啊,用酒一擦字就全没了,这2个装到t61上都是好的,找了旧的703 装到z99上就ok,可见买的2个新的703原本型号根本不是703 ,估计是730
110mt 也有好多假的,我现在买10 测试的300 1个,都是装上就ok,联一起皮了的都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没做好,再做一次说不定就OK了,170应该是测试或者打磨的,我买的都是220的

网友:
还是不能图便宜啊,不然亏了更大啊!!

网友:
不好说,只有再换一个看看情况再说了。外接有显示没

网友:
我基本都在基地买,到现在买的都能用

网友:
白屏 检查上平线

网友:
我前几天也弄了一个,也不行,后来我又换了一个就好了,这个芯片确实有假货!

网友:
在重做显卡看看上机了应该不给退了吧

网友:
建议重新做一遍可能就好了  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同样情况 630和631

网友:
现在新的110MT的芯片本身植的是无铅的珠,在焊接之前先烤一会,然后再以无铅的做,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让人纠结的显卡啊

网友:
170的现在买不到真的

网友:
肯定是坏的,我做G86-603的显卡,连发两片才成功。第一片也是白屏。

网友:
重做吧,我做无铅要做两遍才好,呵呵,我的是土炮

网友:
感谢各位的帮助,己经修好了,无铅当时拿来,有亮光的珠子,有粉白色的,可能植珠没植好,焊上去白屏,能调亮度证明显卡是好的,确实是好的,今天,重新加焊,OK,直接进系统,然后又出怪问题了,一进系统一分钟花屏,用驱动天空,什么的,干掉,重装驱动还是不行,心想,本身是坏的吗?难道,不信,安全模式,可以,加载32真彩色就花屏,大家肯定以为是显卡题,然后我又换了个系统深度15.0的,自带驱动,OK不死,也不花,没想到客户拿回去,自己又重装,一装装系统介面又死了,花了,,我又给他装回我的深度15不花,不死,一切正常,细仔看是驱动的问题,这个驱动带VN控制面板,调节显卡各项功能,而死机花屏的系是不带NV控制面板的调节的,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如果换110MT花屏,看下驱动是否对!要么换VN原装驱动,不要用系统自带的,现在一切正常,用了七个小时,原来G7200 70多度,显卡温度待机49度,看电影,54度,非常稳定,终于搞定了!

网友:
LZ太感谢你啦    我一个机器跟你的一样   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  换了一个也一样   等下下个这样的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