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 六大禁忌(不完整的话请加上)

楼主(2010-10-21):
用XP要小心下面谈到的“忌讳”,不注意的话,轻则会让你的系统不稳定或是麻烦多多,重则可能会让你的硬件损坏

一、忌虚拟光驱
   现在多数虚拟光驱在XP里是不稳定的,容易引起XP的死机,因为虚拟光驱不同于一般的软件:它通过特殊的机制,在“设备管理器”中骗过Windows,让Windows以为增加了物理的光驱,XP只设计了还原硬件的驱动,没想到要“还原/删除”硬件本身。因为XP是为NTFS和网络特别优化的,而大多数虚拟光驱是在FAT32环境下开发的,目前和XP兼容良好的虚拟光驱软件较少,大家一定要装的话,就得忍受几次死机的折磨来慢慢尝试哪个稳定了,搞不好XP可能会崩毁。

二、忌无效的日期
   XP还有个和激活检验配套的日期检验机制。如果你的主板CMOS电池掉电了,或是误操作或使用其它限制日期的软件,导致日期变成了1999年这样的无效日期(99年还没开发XP),那么XP就会在初始化图形接口后的“欢迎使用”字样处锁定系统,而且无任何提示和选项,除了鼠标能动外就像死机一样。如果你没留意是日期的影响,无论用什么操作都是无法修复XP的,笔者就因此吃过亏重装XP,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原因——所以一定要小心你激活XP的日期,进入XP后,再更改日期是可以的。

三、忌外接modem的电源没打开
   XP是为ISDN和宽带网等设计优化的,对于modem来说就不是那么“照顾”了。很多modem在XP里没有适当的驱动,只能用WIN 2000或NT的驱动来代替,而且常常出现拨号的异常问题。特别是很多外接modem,如果在激活XP的时候没有打开modem的电源,进入图形接口后再打开XP就会找不到硬件,需要你再次在设备管理器中刷新扫描硬件或是重新激活XP,很麻烦——有的人不知道缘由,没有重新激活XP,而是不断下载不同版本的程序更新、还原驱动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所以用外接modem的朋友们请留意了:进入XP前记得打开你的modem电源。

四、忌安全知识不足的新手打开默认共享和远程协助
  XP因为是实现微软.NET战略的一部分,默认是打开很多网络功能的。比如共享你的驱动器、通过网络远程协助解决Windows操作问题等等。这些网络功能对于懂行的人可能是很方便,但对于网络安全知识不太够的初级用户,却有一定的危险,因为共享驱动器和允许远程协助是需要打开你计算机的端口、并开放一定的权限,尽管XP有自带的防火墙,但如果遇到编写巧妙的病毒或不怀好意的黑客,这些服务也可能会让你遭受资料损失或是泄密的危险。一般不太熟悉网络安全知识的人如果不需要上局域网的话,建议关闭共享和远程协助功能(需要在管理工具中关闭服务器服务)。

五、忌装好XP后又安装Windows9X在同一分区
  XP是用NT架构开发的,但默认放置文件的目录却不是WINNT,在你安装XP的分区上也是命名为Windows目录。如果你在装好了XP后,又在同一分区安装一个Windows98,不仅可能会破坏多操作系统的激活菜单,而且还可能因为98的安装程序覆盖了文件破坏XP系统,因为9X默认安装路径也是Windows。所以建议你还是每一个操作系统独立占一个分区好,而且注意先装低版本的窗口,再安装XP,以免又要用安装程序修复多重激活菜单。

六、忌在支持ACPI不好的机器上用XP的待机或休眠
  支持ACPI不好的机器上,主要是电源和主板的问题,此时如果使用休眠或待机的功能,恢复以后声卡可能发声会不正常,带有很大扑哧扑哧的杂音;另外,因为待机和休眠都是要关闭硬盘的,但在对ACPI支持不好的系统里,关闭硬盘却没切断电源,甚至是硬盘的关闭也不完全,可能你离开数秒后硬盘又自动打开,这样磁头在短时间内还没复位就受到电流很大冲击,硬盘的寿命将受很大的影响。建议你发现自己的XP系统待机或休眠功能有BUG的话,最好换个好电源或好的主板,你不打算更换的话,最好别用XP的待机和休眠功能。

网友:
除了日期其它的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个曾经在2002年就看过的东西你现在还拿出来显。。。

网友:
第二条还真得注意!

网友:
第六条是个问题

网友:
看了以后会注意下哦

网友:
行阿布错不错阿。值得学习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平时没有太注意过这些问题

网友:
第二条的问题还真得注意,谢谢了

网友:
没看到过这些问题,学习一下,下次看到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LZ的123条不会啊!我虚拟光驱用NERO自带的,装好系统就用没出现过任何问题。原来我的主板电池负极脱焊(找了好久才找到问题)时间随时要到系统里改也没遇到LZ讲的问题。至于猫我不上网时是不开猫电源的,要上时才开(只是在装系统是如果不开电源是找不到猫的必须重启才行,装好的顶多就是要点宽带连接才行)。456条不清楚。

网友:
我遇到过ACPI导到蓝屏的问题

网友:
平时还真没有注意到

网友:
楼主这帖的内容不适合现在的时代了,是xp刚出来时的文章吧,modem和windows9x系统现在根本已经没人用了。虚拟光驱这东西也早就是属于装机必备的软件之一了。

网友:
还是有用的 学习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用,我是以前没见到过

网友:
这些一般用不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