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进水暗屏

楼主(2010-10-21):
今收一IBM T61进水机,用户说有图像看不清,面板灯一个也不亮。开机一看如用户所述,是暗屏。拆机清洁, 看无明显腐蚀,开机灯亮了,但还是暗屏。查主板屏接口处VCC3P和BACKLIGHT_处无电压,所以暗屏,。查电路VCC3P由VCC3M过Q22切换过来,Q22的控制由U61(22脚-9脚)-显卡,开机时9脚无电压跳变,心凉了一半。另一路背光开启信号ONBACKLIGHT_ON由U28(55脚-44脚)-显卡,开机时44脚也无电压跳变,心彻底凉了。大家知道T61的桥不好做,做不好三个一起做,风险太大。经分析电路,找了一个应急的方法使电脑能正常使用,把U61的9脚挑起与8脚相连,22脚有14V电压输出,Q22导通VCC3P有3.3V。把U28的55脚挑起悬空,开启信号由上拉电阻R668提供,经开机试验与正常机无异。

网友:
   灵活机动 上上之法

网友:
楼主很强啊,看来对线路和各个元件的引脚都了解的很清楚啊,向楼主学习!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经典之作啊

网友:
很强大啊,这办法都能想到,听说黑胶很恐怖的说······

网友:
这样都行。我佩服你

网友:
没想到这样的方法也能解决
真是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