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保护修复记,拿出来大家分享

楼主(2010-10-21):
故障:IBM T41进水机,待机0.03正常,按开机键,电流马上变0,必须重新插拔电源才能恢复正常待机.
维修:此板倒还方便,裸板一块,连拆机都不用。外观观察,H8,PMH4,TB62501,还有些电源IC均有加焊过,松香满板都是。看来这块板子到我这不知是N修了,哎,又一块没肉的骨头,只能闻闻味道罢了。上电检测,M态电压:3 5 1.2 1.8 1.5全正常,按开机键,电流马上变为0,此时所有的M态电压全被关闭,不用说,典型的自保。自保原因一般有这些:短路自保,缺电压自保,温控电路触发自保。
自保最大可能是短路,遍查板上的大电感,没有短路的。查二次电压输出及各主芯片旁边的电容,都没有短路。至此维修进入盲区,想量电压,看看是不是哪组电压没有出来,可是没法量啊,一按就自保,根本量不出什么电压有什么电压没有。象按键自保的,根没有什么思路。想了半天都不知从哪下手。后来到基地查了一下前辈们的经验,有说CPU供电IC虚焊是通病,不管,加焊IC。结果还是一样自保。不过有点收获,就是按开关后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到过电流表出现过0。11的电流,然后变成0。
    为了让上电的时间能变长点,把CPU,内存都插上去。现在电流能到0。54左右,从开机到自保,大约有1秒左右,于是装了个开关,按照时序去查:开关----A_ON   B_ON------各电压------APWRG  BPWRG----VCORE_ON----CPU电压-------VR_PWRGD,经过N多次开关重复测量操作,最后跑到VR_PWRGD都是可以量得到的.(有些只能量到1.几V就断电了,应该是万用表反应快造成),看来自保并不是因为电压原因造成的,实在没折,索性把TB62501 PMH4 H8全换掉,结果还是一样,忽然想起了还有温控因素影响,于是把MAX1989换掉,上电测试时,电流一路跳变,到了0.9几,接屏已然亮机.
问一下大家,象这种开机只有0.几秒时间的电压或信号,用安  泰   信的一千多的示波器能否测到啊?都说数字示波器速度慢.有点意思弄一台,用过的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真是及时雨,手上正好有一块 HP DV6000,广达AT8的板子,也是一开机就掉电,后级量不出短路,楼主正好提供思路,先谢了。

网友:
  首先就得怀疑温控 掉的不能马上开机的 短路和温度

网友:
和我昨天修的T41一样,但我换了MAX1989还是一样的掉,短接1,2脚也掉,最后查到3PON,VBL16ON没有,是显卡发出来送到TB的,加焊后暴桥了取下来掉了很多点没救了。不知道少3P和VL16和掉电保护有没有关系,请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兄弟想错了,这两个信号真和掉电没有关系,这两个是信号是开启屏信号和16V高压条供电,是开机自检完成后开启屏显用的,我也曾在这里纠结过。。。。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珍藏

网友:
以后多一条思路了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不过是个很好的帖,先学习了!

网友:
虽拒过了很多弯路,还是搞定了.学习楼主的经验

网友:
1989不正常,应该在Q59上面查的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