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死机二十四招

楼主(2010-10-21):
(今晚失眠)发点我收集的东西给新手看看

.CPU、显示卡等配件不要超频过高,要注意温度,否则,在启动或运行时会莫名其妙地重启或死机。
2.在更换电脑配件时,一定要插好,因为配件接触不良会引起系统死机。
3.BIOS设置要恰当,虽然建议将BIOS设置为最优,但所谓最优并不是最好的,有时最优的设置反倒会引起启动或者运行死机。
4.最好配备稳压电源,以免电压不稳引起死机。
5.如果有条件的话,加装一个UPS,使电脑在停电后不会造成死机。
6.对来历不明的软盘和光盘,不要轻易使用,对E-mail中所附的软件,要用KV300、瑞星等杀毒软件检查后再使用,以免传染病毒后,是系统死机。
7.在应用软件未正常结束时,别关闭电源,否则会造成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引起自动启动或者运行中死机。对于Windows98/2000/NT等系统来说,这点非常重要。
8.在安装应用软件当中,若出现提示对话框“是否覆盖文件”,最好选择不要覆盖。因为通常当前系统文件是最好的,不能根据时间的先后来决定覆盖文件(除非你对文件的时间很在意)。
9.在卸载软件时,不要删除共享文件,因为某些共享文件可能被系统或者其他程序使用,一旦删除这些文件,会使应用软件无法启动而死机,或者出现系统运行死机。
10.设置硬件设备时,最好检查有无保留中断号(IRQ),不要让其他设备使用该中断号,否则引起IRQ冲突,从而引起系统死机。
11.在加载某些软件时,要注意先后次序,由于有些软件编程不规范,在运行是不能排在第一,而要放在最后运行,这样才不会引起系统管理的混乱。
12.在运行大型应用软件时(如OFFICE 2000),不要在运行状态下退出以前运行的程序,否则会引起整个Windows98系统的崩溃。
13.在内存较小的情况下(如4MB-16MB),最好不要运行占用内存较大的应用程序,否则在运行时容易出现死机。建议在运行这些程序时应及时保存当前正在使用的文件。
14.对于系统文件或重要文件,最好使用隐含属性,这样才不致于因误操作而删除或者覆盖这些文件。
15.修改硬盘主引导记录时,最好先保存原来的记录,防止因修改失败而无法恢复原来的硬盘主引导记录。
16.最好少用软件的测试版,因为测试版在某方面不够稳定,在使用后会使系统无法启动。
17.在Windows95/98中尽量不要运行16位应用程序,因为16位的应用程序会与Windows中的32位应用程序产生冲突,从而引起死机或无法启动。
18.在升级BIOS之前,应确定所升级的BIOS版本,同时应先保存一下原先的版本,以免升级错误而使系统无法启动。
19.尽量不要使用盗版的软件,因为这些软件里隐藏着大量病毒,一旦执行,会自动修改你的系统,使系统在运行中出现死机。
20.在机箱中,可能蕴藏了大量的灰尘,灰尘若接触了配件的电路,会使系统不稳定或死机。
21.在执行磁盘碎片整理的时后,不要运行大型应用软件,否则引起死机。
22.用杀毒软件检查硬盘期间,不要运行其它的应用程序,以防止系统死机。
23.在上网的时候,不要一次打开太多的浏览窗口,导致资源不足,引起死机。
24.在关闭计算机的时候,不要直接使用机箱中的电源按钮,因为直接使用电源按钮会引起文件的丢失,使下次不能正常启动,从而造成系统死机。
对经常死机朋友,请试试以上方法,相信会对大家有一定的帮助的,有时候要针对具体情况来采取不同的对策,切不可生搬硬套哦!

网友:
你说的有些系统已经很早的了而且很多已经用不到了。有心就说点自己想的吧。不要去CTRL+c CTRL+V。
我说几个。 新机不要贪便宜买假内存。经常出问题。  因为相比原装条的兼容性要差很多。
如果装了显卡,最好配个好点的电源。开很多程序时功率不够会死机。
如遇到电脑突然断电死机可以把电源ATX24针拨下来再插进去。
一个好的风扇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夏天的时候。
装声卡网卡驱动的时候装错了也会死机。不用怕、开机按F8选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网友:
我也说几个:
1、尽量不开开太多的程序,这样会导致内存不足,而产生假死现象。
2、确保软、硬件,兼容性的良好。

网友:
写的很号,学习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内存最重要。

网友:
天气热的时候,好的CPU风扇很重要

网友:
我来补充一条,硬盘有一定的坏道也会导致死机。

网友:
还不错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