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505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0-10-21):
明基T505显示器无显示,信号灯正常,用电筒照能看到一点点图像。。请问应该是那里问题,给个维修方法!谢谢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及灯管

网友:
你应该先好好学学原理。

网友:
灯管没亮  检查灯管是否好坏  以及灯管的工作条件

网友:
灯管不工作,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灯管问题,更换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