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111p bitmap

楼主(2010-10-21):
hello i downloaded the lenovo la-3111p brd file but does not open with boardvierwerR4is there anything else required and other software tried new-link_brd.exe same problem.how do i open lenovo n100 bitmap for board connections
thanks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e this software to open. But BRD file extension must be renamed to JET.CON.
And it must retain the original BRD format.

网友:
我来解释一下:
原来的La3111PR0.brd 必须改名为JET.con,然后可以用new-board view.exe 来查看。原因可能是这款看图软件设定了JET.con特定文件名。或者是这个软件在特定条件下破解的。

其他类似格式的文件如果要查看也要改名。

网友:
我上次有求助过,跟张老的结论是一样的,不过还有一些疑问,你看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8925-from-home.html

网友(点评):
把BRD格式的文件重命名为JET.CON,并保留原BRD文件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刚在WIN2000下试过了,情况依旧,还是老样子报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刚用另外一个主板的点图试了一下,用换文件的方法没有报错,但是不能换正反面,这个点位图软件比较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