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么才能修好液晶电源板有没有什么好的资料

楼主(2010-10-21):
请问大家怎么才能修好电源板。现在液晶电源板坏的机率也挺大的,
比如夏天打雷。坏的好几十片。通用电源板改。
有的用几年之后电源板也会坏。
大家有什么资料吗。有什么书吗。能修好电源板。

网友:
书上的内容比较空洞,建议找专门维修液晶的师傅学习!

网友:
电源板分两部份
1 电源电路(这部份电路很重要在所有电器上原理通用)属基础科目
2 高压电路(给屏灯管供电电路)
雷击 无电压 多为电源电路故障
灯亮无显示多为高压故障

网友:
单纯的液晶电源板(不含高压板)损坏不难修, 建议多多看看"开关电源的原理与维修"之类书

网友: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