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师傅们测电源开关管时黑表笔应打在哪啊?

楼主(2010-10-21):
打在地线上没电压呢!~~

网友:
电源里面分热地和冷地。找一张电源图纸看看,大电容负极与黑线那的地线画法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开关管,如果是测电压的话,黑笔就放在400V电容的负极,测有没有短路的就先放电,然后,直接量就是了!

网友:
带电测千万小心。我遇到过莫名其妙爆炸掉两个13009的事。估计和雷击过后光藕不正常有关。

网友:
测量开关管可以断电测量好坏啊?测二极管值判断好坏,刚学的。。。

网友:
测电源初级开关管的电压,黑表笔接全桥整流输出的负极.

网友:
滤波电容的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