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M的示波器测的33M波形,大家看正常吗

楼主(2010-10-21):
100M的示波器测PCI---33M的波形是什么样的,这个正常吗

网友:
大家看看这个33M的波形正常吗

网友:
已经有波了,只是你没调好

网友:
调不了啊,怎么调都是这样

网友:
提高扫描速率,反波形拉开就行了。

网友:
楼主以前用过示波器没有呀.这个很明显就是还没有同步好.提高一下扫速,调一下同步应该就行了.

网友:
有个扩频的,一般为拉出式的,标X10,可扩10倍。你找一下。

网友:
波形正常~ 拉开就OK 了

网友:
波形很正常呢

网友:
波形正常波形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