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S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1):
机器刚拿来时 我没看后来通过同事看了后他告诉我  说是掉电  后拿到机器是裸板  加电20V 自动触发到0.45A后掉电 掉电后重启 不掉但不显,后来我把CMOS电池装上后部重启了 接屏也能显  就是显下LOGO就掉电。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现象  不好办  对待这种故障   还是按照时序一步步来吧   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恩 谢谢了 故障已经解决了   加焊北桥 好了

网友:
北桥    无可奈何最后才会考虑的

网友:
不要乱动桥 可能是 硬盘接口 USB接口  光驱接口出问题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不错,个人觉得965以上的北桥除非直接挂掉,否则不要轻易尝试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