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16w有时开机白屏...

楼主(2010-10-21):
宏基1916 早上开机白屏,但是重启显示器以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并且可以使用一天.明天早上又会白屏,重启显示器又会没问题了... 这会是那的原因呢? 请各位老师赐教
重启

网友:
看一下屏线,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 爆浆王 拆开看看先

网友:
只能说拆机看看情况了,看看电容是否有不正常,再看看哪里有虚焊!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是电压的问题,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