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MA78GM-S2HP主板触发正常,开机跑C1-0D-50-FF循环跑码

楼主(2010-10-21):
技加GA-MA78GM-S2HP技加主板,触发正常,开机跑C1-0D-50-FF循环跑码,AMD的蕊片组,各路电压正常,不知道如何下手有修过的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先刷个 BIOS  后I/O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刷BIOS

网友:
强烈建议压桥或重做80%是桥的问题

网友:
刷BIOS。/压北桥试下。

网友:
桥 座子 虚

网友:
BIOS压北桥试下

网友:
这板发热量惊人啊。。我用着怕怕

网友:
绝对支持刷BIOS 前两天我让徒弟修好了!

网友:
加焊桥,之后加风扇

网友:
压北桥试试 应该是北桥虚汗造成的不过内存

网友:
AMD的板子最让人头疼,最怕碰到了,杂牌的更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现象先刷BIOS,不行的话加焊北桥。

网友:
支持BIOS,前两天自己刚刷好了一块联想的板子。

网友:
这块板是双BIOS的,而且BIOS是八脚的,没有这么高的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