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启和死机。

楼主(2010-10-21):
  有台电脑,平时浏览文件看看资料什么的没事,看电影一般也没事,不过有时候也会死机和重启。再看的时候就会经常死机或重启。玩小游戏也会死机,一般不重启。电脑不上网,系统也是重装的,电压也没问题。 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CPU温度过高!

网友:
那就是内存了,内存质量不好也可以引起

网友:
问题很难说啊,具体情况具体讨论!

网友:
内存,散热,兼容性!

网友:
问题很难说啊,一个个的代换看看,我修过电源,内存,显卡,主板,CPU,硬盘,系统,什么的都有过你那样的现像,慢慢一个个的排吧,多点心思去观查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如果硬件没问题怀疑显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很难说  有配件的话  先换个内存  测试 一下CPU 周围电容 有漏电不

网友:
1.有可能是CPU风扇的问题导致CPU发热过高
2.硬盘有坏道,如果每回都是那里过不去的话,应该就是硬盘坏道引起的!

网友:
你的是不是独立显卡。换张显卡试试。。你所说的故障我也遇见过。。后面换显卡解决故障。。。

网友:
漏电挺厉害的,温度我测过,都正常。我怀疑显卡有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接触不良或内存条本身损坏引起的,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散热问题 硬件兼容性

网友:
内存,显卡的温度过高引起吧!你换一个好的试试吧

网友:
散热问题或电源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风扇的问题导致CPU发热过高,才导致的

网友:
1.CPU风扇扇热不好
2.硬盘有坏道
3.内存不怎么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处理...

网友:
内存或CPU温度高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是老机子的话,我会最先检查各配件的温度情况是否正常,是否过多积尘、再看主机是否有过多配件照成不稳定(比如PCI声卡、等外置设备,先拔掉),如果依旧在查看电源有没有漏电、不稳定。(换个电源测试一会)老机子电源问题比较多。好多朋友其他东西都换完了还是故障依旧,所以不要忘记电源 的存在,问题还纯在不妨还跟内存侃侃、显卡这些  都不多说了 ,前提是这些配件过热或老化才去关注,也不要盲目的更换配件这样会导致思路上的干扰,和过多的时间。希望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