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哪个是主电源开关管,哪个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楼主(2010-10-21):
  大家好,请问  如果区分哪个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哪个是主电源的开关管,电源开关管,全是三极管形式的,如果区分,是不是靠光耦近的就是辅助电源开关管,或是有两个一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一个不一样的,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一般的ATX,主开关管是2个,且型号相同,是三极管。辅助那个型号一般不同于这两个,有时会用场管。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有两个一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一个不一样的,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基本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
散月片上有三个管子,最边上对着小变压器那个是辅助管

网友:
两个一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一个不一样的,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这个好区分的,板子上一看就能看出主电源大管和辅助电源管。

网友:
看管子不好,最好看变压器的大小,看哪路是5VSB,然后找对应变压器和管子。

网友:
一般靠近主电流变换变压器   就是那个很大的变压器的  一边的  两个 是 主开关管     且两个主开关管型号标示完全一样    我有电源维修的资料   348108541  我的QQ号  有兴趣的话   加我   我发给你

网友:
有两个一样的是主电源开关管,一个不一样的,是辅助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看管子型号,一样的两个是主电源开关管,另一个是辅助的,或者看辅助变压器——在辅助变压器后边的就是辅助开关管,另两个是主开关管

网友:
主电源也有只用一个管的,台达的电源经常这样

网友:
看变压器就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是个新手,所以各位能加图片文字说明就好,因为我也是新手,希望能学到直观一点的知识

网友:
楼主是新手,熟悉的光看管子型号就知道干嘛的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国内常见电源基本楼上几位说的对的,但一些台系电源只用一个场效应管,另外功率比较大的电源会超过3个管子!有机会多拆几个电源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