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击外设全部短路

楼主(2010-10-21):
公共点点短路   用其一半电压电击外设全部都发烫 ,拆完所有外设和桥不短了 ,这些外设有可能 有的是好是 吗  还是发烫就全部都是坏的了 ??

网友:
传一份图纸看看吧

网友:
最好做个限流保护一下。

网友:
搞不好  就换主板把

网友:
那不一定的,发热不一定就会坏啊

网友:
这个要耐心点啊,不可能坏那么多的,找那个最烫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机型找个图纸研究一下  不可能一下子坏那么的多的东西的

网友:
没什么可能坏这么东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限流保护呀     大哥仔细讲解一下

网友:
全部很烫,换板吧。。。
没什么维修的价值

网友:
短路时的阻值是多少,如果是0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而且外设和桥都不是直接接公共点的,不肯能是这些东西短路。看来老大对笔记本电路不了解

网友:
老大,这问题不难啊,基础搞扎实点就没事了。

网友:
除非是给雷击的不然坏不了那么多。

网友:
VIN断,是MOS管上下管一起断了吧。一处处世断开看,关外设什么事呢?

网友:
先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明显短路的地方!

网友:
板号   是  s42q

清华同方的

网友:
估计是雷打的吧,发热的应该都坏了

网友:
挨个拆,拆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个人人为短路这东西最好修也最难修了,明显看到烧坏的那种好修的,一量一片短路的难搞,基本就是拆,拆,接着拆,曾经有个板子CPU供电短路,上下管在板子上量全短路,拆下来量全是好的,现在也没整明白哪短了

网友:
严重问题啊!还没遇到过!搞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如是MOS管接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短路,你测MOS管肯定是短路的,而拆下MOS管当然也不短路了,这会经常遇到。一般这种后边的小滤波电容短路的概率是很大的

网友:
看看图纸全坏的可能很小

网友:
晕,没查清楚就拆那么多啊?

网友:
这个看来成本要大很多了。。是在不好搞就换板吧。。稳定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