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电源里电感线圈烧糊了。

楼主(2010-10-21):
这种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呢。会不会有别的件也坏了呢。

网友:
负载过重,测量看看就知道有什么坏了

网友:
主要就是原来的线圈线太细,电流一大,发热严重就烧掉了/
用比原来粗的漆包线重绕后就OK了.
一般其它元件不会坏.

网友:
一般就是负载过大。从负载查原因。。

网友:
电感的质量太差了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  是电感线圈里并联着一个电容 那个电容烧糊了  郁闷中——

网友:
电感烧焦 一般都是磁芯问题。

网友:
碰到过线圈短路的情况,紫5V、绿5V正常,但绿接地不启动,更换线圈后正常

网友:
还有的是电源设计太烂,根本也是线圈用料太次,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