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65PE开机正常,3分钟左右自动重起代码FF

楼主(2010-10-21):
华硕865PE开机正常,3分钟左右自动重起代码FF,FF出来以后随便怎么样都不亮了,放20分钟后一切正常,重复以上故障。求助各位大侠!!
华硕

网友:
刷过了。。。。BIOS芯片也换过了。。。

网友:
在线等啊。。。。。大家帮帮忙拉

网友:
是不主板热稳定不好,芯片接触不良。

网友:
出现FF后,有没有量下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去量一下看看

网友:
电源换过没?再摸摸主板哪里有没有发烫

网友:
无任何地方发烫,核心电压没有了。。。。。

网友:
U座虚汗了,带灯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