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MS-7175 915P的bios和刷新工具

楼主(2010-10-21):
在V星官网上找不到这块板的bios。谢谢~

网友:
915GM5-FI (MS-7175) V1.0 AMI BIOS 2005/08/26
这是 LGA775, 915G; first release bios; 沒后续版本。
以后求 BIOS 也请写明是什么 CPU 接口。

网友:
林万兴
的帖子
谢谢~~
虽然主板上写的MS-7175,但我这个板是phoenix的bios,开机的时候还显示SamSung的图标,用软件看bios信息是915P的板子,没有集成显卡,和你发的bios不一样。

网友:
V星主板,只要型号和版本一样,就能共用 BIOS;P 或 G 沒关系。
你板上除了型号,还有印上是什么版本吗?旧 BIOS 是 ver 多少?

网友:
林万兴
的帖子
板上还有如下信息:
PEGASUS-36S
PCB:P50-071751A
REV:MP1.0
开机显示为
BIOS Version: 02LG.20051101.029.KKH
Phoenix cME FirstBIOS DeskTop Pro

网友:
板子是从什么厂商的机器內拆出来的?
三星应该沒在中国卖桌上电腦?
三星桌上电腦只在韓国內卖,资料也只在韓国网页上有。

网友:
林万兴
的帖子
拆机货,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不认识韩文,哎。。。。

网友:
你把板子用什么I/C,几条內存槽,写清楚;最好发个图上来。
三星桌上电腦同型号的用的主板有几种,我帮你对对。
你可以先把 AMI 的刷在另一粒 BIOS,放上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