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不充电不完美解决一例

楼主(2010-10-21):
废话不多说,接机后直接拆键盘,量R227电压只几伏,明显不对, ,没多想直接换了ADP3806,凉一下上电池,接电源再量电压12.5,心里一喜,就好了??等了几秒钟电源电流没变化,上了个厕所回来还是0.05,晕,把主板完整的拆开,用示波器量L5有一个很漂亮的波形,这充分说明前面PWM部分都是好的了,那为什么充不了电了,上点位图发现Q35没有导通,控制脚的电压有10多伏,看图纸这是一个P管,控制级由Q41控制的,量Q41G级有电压,但没导通,换一个同样的场管,终于Q35导通了, 于是又全部接好,微笑着等电流上升,大失所望,等了一分钟电流也没动一下,痛苦,再量发现最后一个场管Q8还是没导通 ,D级有12.5的电压,S级只有电池的电压,量G级只有0.6的电压,不会吧,只一个充电电路还要换TB,查了一下贴子,看到这位兄弟给了点 启发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990,量了一下DATA和CLK的阻值,一只脚490,一只脚540,量相连的电阻是100欧没错,应该就是H8坏了,但T43的H8没现货,而且这玩意也收不起价钱,所以就把Q8相连的R634取下,再直接把Q8的DS级相连 ,接上电池,插上电源,等几秒钟电流上去了,开机测试了一个小时没问题,装机收工,不知这么做会不会有后遗症,有知道的大侠请指教下。

网友:
哈哈,挺好,有学习啦

网友:
思路明确啊

网友:
您是担心会始终处于充电状态吗?我觉得应该不会的,只要Q10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
不一定是H8坏哦,对地阻值相差不并不是很大。楼主没测ADP3806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就断定H8坏是不正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3806已经输出漂亮  的波形了,估计什么都应该正常了

网友:
思路正确,方法对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强大啊,一般人上来都会直接换3806。。。还分析嘛,直接上不得了,。。。
楼主很强大

网友(2010-11-22):
维修的思路正确,修起来那就顺手多了。

网友:
楼主短接q8思路很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