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后面接了个电容炸了,不知道是啥,求助。有符号!

楼主(2010-10-21):
220V进来的保险后面接了一个电容,(有可能是我错了)炸得灰飞烟灭,只剩两只脚了...
符号是TH101  ,请问可以直接用焊连在一起吗?
请问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呢?为什么会炸! 谢谢

网友:
应该是负温度系数电阻用作限制启动电流,不是电容。

网友:
应该是过压保护了

网友:
谢谢,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网友:
压敏电阻   电源部分上在都有得拆

网友:
热敏电阻,料板上同一位置拆一个就好了

网友:
热敏电阻

TH=Thermistor

如果是用在液晶屏的高压板上、那就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温度越高电阻越小、、、、它的作用是减小AC接入时浪电流对整流全桥的冲击

网友:
用热敏电阻或用5欧左右的水泥电阻,楼主一般这个都炸成这样得小心点,没检查清楚安装上去还会炸的,小心小心

网友:
查好不是后级有问题再接上,免再炸了

网友:
发现不是后级短路,直接接上了,没事,哈哈

网友:
谢谢各位师父的指点和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急维修时,可以加一个5W 3.9-6.8左右的功率电阻。
没有这个电阻,开关电源容易损坏。

网友:
只是一个保险电阻而已,不用要的

网友:
呵呵,,在保险那接个220V的灯泡,,就不怕爆了

网友:
从坏电源里面拆一个装上就行了,这是个负温度系数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吧,随便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负温度系数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接上了。你是说直接短路了就行吗?
不知这们日后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串联的是热敏电阻
并联的是压敏电阻
压敏电阻是防止电压输入异常保护用的,如果雷击等。
热敏电阻是电路中有大电容,开机充电电流很大,热敏电阻作用就是有大电流通过时温度升高阻值变大,从而降低充电电流,防止随机性的烧保险。
压敏电阻损坏时应急维修可以直接去掉
热敏电阻损坏时应急维修可以直接短路
一般杂牌机都没有这两个的。

网友:
并联的可以直接拿掉,只是少了防雷和防高压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压敏电阻可以不用,在修理是一定要搞个100W左右的白炽灯以防烧坏别的元件,注意危险。

网友:
晕了这东西在烂电源里就有,找一个换上就是了

网友(2010-12-18):
可有可无

网友:
起过压保护作用,一般这个件坏了,保险也坏了,应急可以拆除不用

网友:
热敏电阻$

网友:
并联的应该是压敏电阻,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