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10+版NVIDIA G86-631-A2显卡在鲁大师中的制造日期问题

楼主(2010-10-21):
最近我们开始大批量的更换改良版的NV显卡芯片,目前成功率维持在100%,而且还没有返修。但最近一个客户问了一个问题,还着实让我一时无从解释,我们换得最多的是HP  DV2000和V3000中的G86-603-A2和G86-630-A2.改成的改良版的G86-631-A2,卖家是深圳的“鸿顺电子”,他们说这个是10+版的,我的理解是2010年生产的芯片,但更换后在鲁大师中--硬件健康--显卡制造日期中显示的却是2007年的,以为是BIOS没有更新,于是将主板的BIOS更换,但显示的还是2007年的,问卖家,他们说绝对是10+的,针对这个问题,我一直难以有个说服力的解释,如果是显卡的BIOS要更新,但显卡的BIOS怎样更新呢?所以请各位来讨论一下!!!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显卡的BIOS不是显卡芯片里

网友:
真的没有返修吗?我在深圳买了一片改良版显卡的DV2000主板,用了一个月这样就返修了,看显卡上面也标注10字样。

网友:
楼主的这个情况确实没有在意
不过100%不返修 我相信

生产日期的情况可能跟主板BIOS有关我也只是猜测

网友:
啥百分百没返修呀,我这有个DV2000,回家每次来都说用2小时就不行了。修了4次,换了后加焊2次,植株一次,再加焊一次。
共4次,昨天才拿走,估计过2天又要来。最后次,我用鲁大师压力测试2天没问题,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呵呵,可能是我表达的有出入,我是说换显卡100%成功,也只是目前。返修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也只是目前 ,以后我也不太好说。其实我想问的是显卡的制造日期问题,因为有好几个客户问了,为什么显卡芯片换后鲁大师测出来还是原来的日期,请高手们支招,怎么也要给客户一个解释。

网友:
LS的 你是不是换了个假的?改良版的话我是没返修过的

网友:
显卡芯片的制造日期和鲁大爷显示的日期不是一会事情 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 比如你换个08年制造的LCD  鲁大爷显示的还是05年 你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还是G86-630-A2的显卡,没有用改良的,但是我用的是全新的.新显卡当然是无铅的了,换了两个新显卡效果都一样,用无铅的效果很差,温度可以高到103,CPU使用率很高,有时100%,用鲁大师测的,拿下来我用有铅的做上去,温度是70左右,CPUCPU使用率保持在20%左右,多就在想,是HP DV2000的挑显卡还是不能用无铅的做呢?

网友:
我基本上不换芯片,返修也很少,只有AMD的机器有返修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V2000   7200的显卡我换成7400的显卡后,还是显示7200

网友:
现在也出假货了

网友:
大家还是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呀???有能给个具体解释的吗??

网友:
很正常啊,芯片里面又不会记忆生产日期,核心部分又没有类似SPD或BIOS这样的东东,比如你把KST内存的SPD换到现代的条子上,你用EVEREST检测内存SPD他就显示KST的了,也就是说只要你不把显卡的BIOS更新了,他永远显示原来的信息,你刷主板的BIOS是没用的,这样说你明白了不

网友:
7系列显卡用带T 的

网友:
你更新的BIOS也是07年的

网友:
hp有出过2010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