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吧游戏更新软件的应用

楼主(2010-10-21):
                    这里想问一下网吧维护的同行们,,,,对于网吧里都是不同容量的硬盘,,你们的游戏更新软件一般都是用什么会好一点???我是刚开始做网吧,,更是刚开始接触游戏更新,,请教一下同行们,,硬盘的容量不同大小,,同一种游戏放在不同的分区,对服务器端更新该游戏会有什么不良影响呢????

网友:
这个这个...
不是用软件来更新吗?我硬盘的大小有关系吗?

网友:
做无盘吧,既省钱又方便管理和跟新

网友:
硬盘大小都无关系,但是不能把不同的游戏装不同的分区,这个管理起来很麻烦还浪费空间。  通常的做法是分三个区。 C系统5G 只装最干净的系统(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不要) D 8G  放临时文件和网盘缓存和页面文件  E剩余所有,放热门游戏,  冷门游戏全部丢网盘  所有分区都要NTFS格式 装还原软件全盘还原(这个一般更新软件都有带)  更新软比较出色的有网维大师收费的,讯闪这个是免费的。

网友:
不同大小的硬盘,建议做成无盘,或着大点的硬盘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都放,小点的就不要放单机游戏,这样也许可以使放网络游戏的盘大小变成一样,就方便更新游戏了

网友:
有盘网吧更新游戏是这样的:在服务器上安装虚拟磁盘软件服务端,在客户机上安装虚护盘软件客户端,更新服务器上的游戏,客户机会把服务器上的游戏盘虚拟过来像本地盘一样的使用,这样每次只需更新服务器上的游戏即可。
至于无盘的也是直接更新服务器的!

网友:
网吧里的游戏更新是自动的吗???

网友(2010-11-23):
看标题,以为有经验分享呢

网友:
很BS无盘网吧啊,人多了之后登陆大型游戏很容易卡掉

网友:
把经常玩的游戏放在本地,不经常玩的放在虚拟盘

网友:
网维大师 我专门做的 管理过成10间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说的是什么无盘?现在无盘比有盘快了。缓存写本地,读盘用千M了。服务器用的硬盘也快……回写得极少。更新游戏也方便,最主要的是中毒的可能性极低……我不是做广告。你也别BS……

网友:
BS无盘。用网维吧。VIP版本比较省心。免费版比较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