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CPU无电压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21):
主板加电后,无显示,过一会儿又断电重启,CPU无温度,怀疑CPU没上电,该查什么地方?

我用手按压住北桥,上电后,cpu温度就上来了,初步判断是北桥虚焊,谢谢各位了。

网友:
DV6000 是AMD的CPU吧?
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供电芯片的条件啊  北桥的供电有没有    加焊北桥

网友:
北桥供电有,CPU供电有。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用手按压住北桥,上电后,cpu温度就上来了,初步判断是北桥虚焊,先加焊北桥试一下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