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无CPU复位

楼主(2010-10-21):
收了一台IBM G40的笔记本,开机不显示,测主板各个电压都有了,就是没有CPU的复位,CPU时钟0.4V,,,南桥发出的主复位有3.3V,复位到北桥的线路也没有问题,北桥原来是852GM我手头没有就换在855GM不知道能不能用,换完了开机还是没有复位

实在没有办法还是老老实实的测量HUB线,都能但,在量HUB供电1.2的电阻时发现这个电阻阻值变大了 ,问题总找到了,换成一个0欧的电阻,上机跑码了.机亮了....爽爽........................以为什么都好了,装机.郁闷的事又来了,装完以后发现声卡没找到,猫也没有.看图纸发现声卡和猫的RST都是南桥同线发出的.测南桥的声卡和猫的RST信号经过一个电阻,测量也没有问题,到这里应该很清楚是南桥的问题了,马上调南桥换上去OK,声卡和猫都找到了

网友:
应该不能用

网友:
有哪位大师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帮忙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代换的 或者你看看图纸有没有设置的脚位

网友:
今天调了一个852GM的桥换上去还是一样没有复位,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