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电源高压一体板,怎么去高压保护?

楼主(2010-10-21):
一19寸的宽屏,电源高压一体板。
,我外接了一块独立高压板,怎么去高压保护呢?
电源

网友:
你的问题说得太模糊了。
1,你要确定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好多是灯管有一根或几根性能不良了,但好多通用的高压板没有过流保护的,所以就一直能亮,你以为这样就好了,但没几天你的高压板就会烧。
2,如果你换通用高压板好的话,那你还要再去原高压板的保护干什么?

网友:
外接高压板 就要把原来的的高压板短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