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代换条件

楼主(2010-10-21):
请问各位高手
我想问一下关于MOS管的代换条件
以及哪些型号可以代换哪个型号?
最好有一份这样的表单
谢谢!!!

网友:
别把脚位放反了   就好了

网友:
主要还是注意P .N

网友:
主要注意P.N管,如果是CPU供电管的话最好是换 两个一样的

网友:
主要注意那种复合管,不太好找, 也不容易测。还真没管这东西的型号。一般也不用管型号。

网友:
还有就是上管和下管的阻值不一样,有区别的,我的般是上管换上管

网友:
代换条件一般为:功率、电流、耐压、跨导,P、N沟道的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怎样才能测得出是P管 N管呢?

网友:
N换N、P换P的就行了,对于型号没什么要求的

网友:
S通D 为 N管      高电位导通                           D通S为  P管     低电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