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电源ATX-300P4-PFC12V输出接负载就保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21):
求助;我的长城电源ATX-300P4-PFC12V输出接负载就保护是怎么回事,并且输出电压低只有11.5V,+5V为5.3V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这几个电压不算低,是正常的。

网友:
空载正常,带载保护的长城电源,先换电容,这是长城通病。电容失效引起的问题。

网友:
麻烦问一下是哪部分电容失效了谢谢

网友:
需拆开电源,看下里面的电容,一般是输出级电容爆浆。10V1000UF的

网友:
电容我都换了新的了

网友:
看下中间位置一个很小的电容,大概10V1000UF吧!~

网友:
空载正常带载保护先查电容,有的电容顶部看不出来需拆下检测。

网友:
谢谢了各位楼主我在检查一下

网友:
电源维修我就不太懂哦,

网友:
这种问题的电源最好还是不要修了  修好了也不稳定  我修到过线圈引起的

网友:
哦谢谢了我也估计是线圈问题别的我都换完了

网友(2012-03-17):
            我也有几个长城的电源有这个问题,还有个有啸叫。按论坛的方法换了7500b的8脚的电阻,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3-03-27):
有啸叫,应该是开关管附近的两个50v10uf电容失容了

网友:
有啸叫应该是开关管附近两个50v10uf电容失容了,就在小变压器和开关管之间的两个小电容

网友:
检查输入滤波大电容电压是不是平衡,长城的通病是两个均压电阻阻值不一样,量一下!还要看两个开关管推动电压是不是一样!这两个会引起加不了负载!

网友(2013-07-11):
应该是输出部分的电容问题

网友:
没懂最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空载正常带载保护先查电容,有的电容顶部看不出来需拆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