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21):
精英给联想代工的775主板,无CPU供电.从电源管理为HIP6614ACB,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替啊?
无CPU供电

网友:
网上查一下呀,没有的话,这种东西一般就用原型号。

网友:
不可代换,用原型号吧

网友:
只有用原型号的才行

网友:
我劝你就放弃这个想法吧。老实点换原装的。

网友:
谢啦,我知道了,还是原装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