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

楼主(2010-10-21):
这个机被雷打了,现在不加电,系统供电都没有,1632第23脚没有控制信号,没有短路,网卡芯片已拆下了。这个控制信号找不出来,哪位有这个机的
请上传一份。
芯片

网友:
有没有这个机 的点位图,找了好久了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看看是不是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1361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找了好久是多久? 这些图纸和点位都有的,即使不完全一样,大致的跟T4 相差无几的也有很多资料,楼主太懒了,修本本最忌讳就是懒!

网友: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23脚受两路信号控制,分别来自TB62501的第55脚和PMH4的17脚,电压值应常为3.3V

网友:
查保护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