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WD3200AAJS-00L7A0的硬盘电路板坏了,能帮帮吗?

楼主(2010-10-21):
我有个WD3200AAJS-00L7A0的硬盘电路板坏了,能帮帮吗? 在此谢谢了。

硬盘的型号面。
这是硬盘的电路板。其中有个小四方的IC烧了,现在不能用了,能否帮忙看下些IC型号,也许换掉IC就行,或者换新的电路板也行,
板号:94V-0       E222034              2060-701590-001  REV A

在此谢谢了,帮忙看下。

网友:
蛮新的呢   现在硬盘白菜价,买个新的拆吧。。。 不是那么好找。

网友:
如果你想恢复数据,可以这么做,买一块电路板,用PC3000读出ROM覆盖模块,算出ROM写入新的电路板,这样数据就出来了。盘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