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K8M890 简单故障一例

楼主(2010-10-21):
故障板:FOXCONN K8M890
全板无REST

查VCORE ,VCC_DDR,1.2v_HT
均无
先查VCORE
ISL6566,无EN
连到W83304
查W83304

没有VDD2.5v输出
时序图上VDDA2.5之前是AGP,这张板子上应该是VDDNB

查VDDNB
Q35
D极3.3  S极0.6V
G极0V
将Q35取下来测量,正常
于是换83304
换后无果
将Q35S极翘起来,用稳压电源单独供1.5V给VDDNB
板子跑到C1了
证明就是VDDNB的问题

还原Q35
将Q35 G极翘起来
G极焊盘上电压10.2V
证明G极光控制信号正常
用放大镜仔细看Q35,没有发现异常
直接更换掉
OK

NND
为一个MOS管,转了一大圈
再次将换下的15N03测量一下,无任何异常
NND

网友(点评):
遇到过很多这种貌似正常实际不正常的MOS,下了测量感觉D-S的二极值是下降的。

网友(2015-05-08):
翘起MOS管引脚测试故障这种方法还没有用过,不过取下MOS管测量GS 级相连焊盘电压感觉更方便.这里故障应该是MOS管GS和DS级之间二极管档阻值变化引起的.

网友:
学习了 !!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情况  !!学艺不精啊!!

网友:
楼主这里所测的Q35G级0VD极3.3  S极0.6V结果,根据理论知识推断应该是这个N沟道MOS管未达到饱和导通相反处于截止状态,所以S级才会输出0,6V电压,当MOS管处于截止状态时候,本身DS级对应内部晶体二极管正负两端二极管值也是有上升的.

网友A:
有些MOS管是测量不出好坏的,可能是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MOS管是测量不出好坏的,可能是软故障

MOS管软击穿一般只能用替换法测试故障.

网友:
软击穿的管子最令维修者头痛的!没办法,只有代换法了。

网友:
学习学习,吸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