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笔记本高压条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0-10-21):
笔记本改了高压怎么插上电源是白色开机正常,请问是不是我把开关控制接到了亮度上面

网友:
s肯定是你改错啦

网友:
估计是你3.3启动电你接错位置

网友:
控制接错了      高压就那几根线    重新检查下

网友:
开关线接到屏上,由屏上提供3。3V控制电压

网友:
控制线和亮度线接反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关机的时候灯管都要亮吧,控制线3.3V,是开机的时候低电平,开机的时候有3.3的那根线。

网友:
白色开机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好象大家都懂一样

网友:
是信号接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