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1GM 触发跑50。用一颗二级管搞定!!

楼主(2010-10-21):
GA-M51GM 触发跑00-50就不动了。。第一时间BIOS放电,没效果,在量排针电压的时候,无意间碰到了复位排针,复位灯一灭一亮,哈,跑马了。亮机了。。 又试了一次,正常触发不碰复位的话,就跑50,但在触发的时候碰下复位排针就可以正常开机了。。最后想了个办法,用一颗二级管搞定!!上图,大家看下。 就是在 触发排针的正极和复位排针的正极中间加一个二级管,只允许触发的时候一起拉低复位,不允许复位的时候拉低触发。。呵呵。。效果还可以。。

网友:
用二极管延迟的性质,再加上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达到目的,有才,但治标不治本。

网友:
那样用不了多久就会又挂了的

网友:
不稳定吧用 不了好久

网友:
应该是开机触发芯片挂了

网友:
强人。。以前我也碰到这样的故障。。没解决叫客户开机时按下复位。。哈哈。。

网友:
跑50,桥空焊了吧

网友:
开机50一般是北桥复位信号没有到CPU   加焊北桥肯定可以好   跑50的   我基本是加焊一片好一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应该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的,应该是桥有空焊了

网友:
这方法给没BGA焊台的朋友也是应急之策

网友:
强汉德做法

网友:
感觉这样的方法,不是很可行、二极管的限流是多少。0。7,如果电压一瞬间变大。会不会把桥烧坏。这样的50问题,。一般桥问题很可能!

网友:
强悍
但这样做会不会导致桥坏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