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自动重启是那的原因,CPU和电源没有问题、

楼主(2010-10-21):
(无正文)

网友:
BIOS 放电      POWER 选项里面  相关几项 关闭
PCI槽上是否插了  杂牌的  声卡 什么的

网友:
碰到过劣质的独立声卡引起这个情况的

网友:
查一下关机时那个供电的控制信号没有关掉,都没问题就刷个BIOS吧。

个人觉得,,说的很对

网友:
跟复位 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2-03-22):
不错,我引更换网卡也碰到过类似故障!!!

网友(2015-09-23):
我的什么也没有插啊

网友:
多种原因都会造成此故障   先软件后硬件解决

网友:
什么主板?刷BIOS

网友A(2016-06-21):
我也是一个g470的关机后自动重启,不上硬盘也是一样的,说的网络唤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个g470的关机后自动重启,不上硬盘也是一样的,说的网络唤醒问题

查一下网络唤醒看看